IBM T43经常不能开机

楼主(2011-05-25):
出现不能开机时,待机电流为0。查待机电压全无。本例无技术成份,仅作为特例。
在查TB工作状态时,发现D21有一边发黑,发现问题就先处理了,刚点开一端就可以拿下二极管了,发黑一端的锡全成粉状。处理焊盘焊好二极管,接电待机电流0。04正常了。装壳维修结束。

网友(点评):
都变成粉末了

网友:
上啦的电压的2级管

网友:
貌似很久以前我也修过一块T4系列的,故障是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但是肯定不能强制关机,最后就是发现这个二极管坏了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呢,谢谢分享

网友:
先做为经验收藏了

网友:
这个管坏了,不能强制关机,那能开机吗

网友:
瞄了下原来是腐蚀了啊

网友:
能不能强制关机没试,因为能开机时一切正常的。突出的现象是每次故障都是关机后就不能开机,没规则。

网友:
楼主有没有测D21的2端在不开机时都是什么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