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53BW电源灯亮,无显示,求维修思路。多谢。

楼主(2011-05-25):
如题。拆开后发现3个820-25V的电容爆,用3个1000-35V的换了,还是一样。通电后无LOGO(不知正常时是否有显示LOGO),接电脑,无显示。电源指示灯(蓝色)一闪一闪的。对了,无法用按键关闭电源,除非拔掉电源线。
求维修思路。多谢。

网友:
这种机子通病就爆电容呀  我一般换了就好  不行你改个高压板试下

网友:
无法用按键关闭电源,会与高压板有关吗?或者说么说吧,无法关闭电源,是否驱动板方面的问题?

网友:
量一下高压板上的MOS管是否坏了,MOS管击穿引起电压不稳,驱动板不能工作。

网友:
楼上说的有理,我明天试试。驱动板上的MCU有些发热(不烫手),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点评):
修东西不要先看故障,要学会用表,要用事实说话,不是用来猜的.

网友:
驱动板有短路,主芯片很可能已损坏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是驱动板坏了。你试下能不能写程序进去。

网友:
先查电源电压稳不稳定,电压正常就查主板,三星爆电容高压板也会烧的。

网友:
这个机子的通病, 就是鼓电容, 坏程序。

网友:
用25V1000的电容看看!

网友:
电容爆后电压不稳烧了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