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张铭宣9600GT的怪现像(麻烦高手认真看,表达不太清楚)

楼主(2011-05-25):
手头有几张铭宣9600GT黄金版的卡,其中一张现像很怪,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希望高人指导下.现像是这样的,此卡开机有显示,DOS字符正常,能进系统,但进系统后会出现一黑一亮的现像,就是黑屏一下又恢复,如此反复   另外我用U盘做了个测试软件(三公字的那个东东),在进U盘选择界面前正常,到了选择界面无显示,机子没死,可以选择选项(盲选),到只有DOS字符串显示时又正常,另外也能跑mats9 结果为全好,也就是正常...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见过此类故障  核芯已加焊过,未解决,希望高手帮忙分析下出现此类故障的原因和可能性.

网友:
测一下ACT08的3.6.8.11脚,看看有没有电压,示波器可以看到波形的,行场信号,黑屏时测一下,亮机时测一下,对比看是否正常。也可以直接测VGA的13.14脚,行场信号一般从ACT08经过电感通到这个脚

网友:
你能不能发几张显卡的图片,(因为我以前有修过和你类似的现象好像是因为掉了一个电容,当时是我在加焊完GPU之后发现的,)如果你能把各个供电的参数说下我觉得会更好

网友:
几张一样的卡,通过相互对比,应当能找到故障啊!

网友:
现在卡没在身边,没法发...只是我没想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像,哪位能给出个思路吗?换个角度来看,这张卡就是单纯的字符显示正常,在有图形显示是不正常...U盘加载的选择界面都没显示   我是一点思路都没有,从哪去对比哦...想不明白  还有三片影驰的9600GT战斗版,有时花有时不花....花的时候用mats9显示为其中一到两块显存所有数据位全坏,加焊过两次核芯无果,有没有可能显示的时针不对或者别的不对引起此类故障,三片同一故障....正常的时候跑3D都没问题 这两张卡把我头都搞大了...

网友:
一亮一黑,加焊下GPU,一般能OK.

网友:
楼上的 GPU虚焊会出现我说的那种现像?大至原理是什么,请指教

网友:
不要搞GPU,先查各部分电压

网友:
不用搞了  加焊GPU就OL  刚刚修过一片

网友:
谢谢各位...这个卡故障已排除,今天试着换了个74HC08 尽然故障排除...不过为什么就不明白了,我当初只是觉得是不是它不良引起的就换了...

网友:
门电路坏了!

网友:
显卡上的08门坏得还是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