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急救 顺便申请转正!!!!!!

楼主(2011-05-25):
我的开机到0.05A掉电,没有进水,烧焦的痕迹,把FBM南桥干一遍,不行,把I/O也干了,还是不行。没办法,大虾 救命啊
电路图的朋友 发个给我啊

网友:
282195906是我的QQ

网友:
大哥,请问你的优点在哪里,怎么转?

网友:
应该是后级有短路的地方,呵呵测试;一下,

网友:
楼上的朋友说的有点谱,兄弟可以试下

网友:
用数字表量各电感对地阻值,发现5V电感完全对地,把电感断开,判断为负载短路,首先就把给它滤波电容拆掉,阻值就正常啦,就是这颗电容坏掉,引起保护了,接屏正常显示。
差点被淹死!!!

网友:
等我再接一台笔记本 我把过程都记录下来 修完了 我再发帖申请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