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接信号黑屏无高压,指示灯闪

楼主(2011-05-25):
三星788DF,不接信号,通电开机有高压正常,“有无信号连接”框走动,

   当接入信号时马上黑屏高压消失,电源指示灯闪,已调整过不同的分辨率及刷新率

断开信号,高压即时出来“有无信号连接”框走动

检查过信号线及虚焊问题

无从入手,求教各位大哥,指路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三星788DF闲置的,显管座有雾屏的毛病,还没换呢。整个机子还没去研究,感觉只能当爱好去研究了,值不了两个钱。

网友:
会不会是高压保护,,,

网友:
高压保护在临界点。当不带主机时是小电流,带了主机电流增加,引起保护。

网友:
1.VGA线问题,2.CPU问题,这个故障在论坛上讨论的较多。

网友:
放弃了,手头测试有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