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NC61S2-L求助来高手帮忙

楼主(2011-05-25):
我在换AS358M-E1的时候大意把这芯片旁的两个小管给吹不见了、位置分别是Q34和Q35、抱着试试运气的想法找了个702和1AM换了上去,CPU复位电压拉低到了0.19V把1AM拆掉,假负载上所有的电压都正常了,还是不认CPU、没办法了,求高手们帮帮忙

网友:
既然是杂牌,知道这种电阻的几率很小吧,建议找一块差不多的图纸参考一下。

网友:
打各脚的电压跟阻值。。。判断是N管还是P管。。。

网友:
原来的小管都被我搞不见了,怎么量

网友:
看焊盘上E脚有无接地啊,接地的都是做开关用,三极管较多  主板P管用得少, 先找两个三极管试  不行找小场管试试

网友:
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