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笔记本电池问题

楼主(2011-05-25):
有一个神舟的笔记本不安电池开机用   啥 都正常一接上电池就开不了机,量电池没有电压

网友:
1、电池损坏    更换电池
2、充电电路故障  检查充电电路
楼主没有一样的电池就先查充电电路吧,有一样的就先试一试

网友:
电池是不是短路了,要么冲放电路有问题

网友:
检查充电电路 是要量充电口有没有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