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547 15寸显示器黑屏+闪屏维修

楼主(2011-05-25):
昨天收了一台BenQFP547 15寸显示器,故障是通电后电源指示灯绿几秒后变黄,屏幕黑,无任何显示。拆机后发现此款机器灯管是大接口的,这次没有冒然地去拆屏换灯管。今天上班后接着修,先上图。

明基标志

型号

参数

P+I板和驱动板

电源+高压一体板

已损坏的保险电阻FP751
Bel ms 2A(红圈里那个)

背面的电路

换了个2A的保险上去

正在组装显示器

继续组装

通电上信号测试中

维修时,直接就去测量4C5706的阻值,不过4C5706的阻值很正常。测量供电部分各元件也正常。通电后测量C5706各脚都无电压(后来修好后再量也没有电压),边上的9024各脚也没有电压。此显示器的高压部分是使用TL1451来控制,通过查看此芯片的PDF,可以知道在通电后,芯片的9脚上应该有范围在3.6-50V的电压,针对此电路应为14V,但通电后测量9脚电压为0。量到这里,心里有数了,屏黑是因为高压电路上根本没有电过来,当然不会工作,但按键板的3.3V能过去,所以LED会亮。于是我就顺着TL14519脚往电源方向路电路。没通电时没有量出什么问题,通电后再量就发现了FP751的一个脚有14V,另一个脚却没有。看看元件上的标识为Bel MS 2A,百度一查知道是保险电阻。于是在料板中找了一个2A的保险管换上去,故障修复。
显示器安装好后,通电,接信号,开机,晕死,屏居然一闪一闪地。接下来又把显示器拆开,用通用板测灯管、测屏均没问题,最后才怀疑到按键板。拆下按键板一看,原来机主自己更换过电源开关,有虑焊,加焊后再装上,OK不闪了。闪屏故障解除。显示器目前在测试中。

网友:
LZ能不能写一下驱动板的维修思路啊?还有高压板的维修思路?我只会修电源板,驱动板和高压板只会更换。

网友:
不好意思,原理我也懂得不是很多,不过我这有高压原理的资料,你可以看看。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牛人,向你学习了

网友A:
楼主跟我一样啊,只会修,不懂什么原理。
论坛里应该有很多像我们这样的,实战强过理论,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跟我一样啊,只会修,不懂什么原理。
论坛里应该有很多像我们这样的,实战强过理论,呵呵

呵呵,能动手了,弄懂原理应该也不会太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难说,如果没有一定的电子基础,在没有人指点的情况下想要搞懂原理是很难的,我搞这行有三年了,如果说实战的话我能搞好大部分的故障。但是要讲理论的话,我是讲不出什么。一直以来我都想去基地跟饼哥学习下,由于我自己开了个店,时间的问题,还有就是论坛里大家都说维修没前途了,所以一直没去。

网友:
前途一片光明,就是隔着一片玻璃

网友:
修高压板返修多,我建仪改高压板,信誉好.修电源板关键是细心.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了LZ,驱动资料有吗?

网友:
明基的高压板好修, 修复率达百分之九十

网友:
明基的高压板好修。 不过改板不好。改板的返修率更高。

楼主的闪屏问题,可能还会返修。

按键不会引起闪屏。

网友:
LZ发的这款是通病把!有时候5706也容易坏

网友:
目前机器测试了有10个小时了,顾客已经拿走了。先用着看吧。

网友:
大哥们!!听小弟一句!!俺也修过这种..是一组5706坏..换了一组加中间的2个方块电容...LZ说的保险也坏了..全换过之后..烤了一天没事客户取机..一天后打电话说又不亮了!!拿来又是那坏!!在换..烤机一天没事..客户取机...一天后又打电话!!!!...又坏了!!这回干脆所有的5706全换5707..电容..保险..通通的.....一天后...又坏..最后只好改高压板!!烤住了!!最后也不知道哪的问题!!

网友:
学到了,这个没有搞过,直接换板了

网友:
先试下灯管 好的话 把高压大个的电容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