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无法启动,插入U盘后才能正常启动

楼主(2011-05-25):
最近电脑出了点毛病,没办法启动了.黑屏上有一个白光标在闪,我想着是硬盘引导记录丢失拉.于是用U盘对硬盘进行了重新分区,并已设置好活动分区.但装完系统之后还是无法正常启动.我从BIOS中改回了硬盘启动.但启动不了.只能在U盘引导的情况下进入硬盘启动.请问下这问题应该怎么解决.顺便说下我把BIOS恢复了出厂设置也没用.

可能要重写主引导记录
我也遇到过相同问题 就是这样解决的
如做过一键还原、F11等格式化分区后做的系统会出现这个问题,可用 fdisk /mbr 命令重建引导区或磁盘前面填0.

网友:
是不是硬盘坏掉了

网友:
一般这样的情况硬盘的分区可能没有分好,
如果分区没有问题的话
建议MHDD低格一下,然后再从新分区,装系统。一般情况下能引导,,,,

网友:
重新分区一下 看看

网友:
应该是 MBR的 问题 以前 遇到过 开机 跟你的情况一样 GHOST 系统还是那样 最后重写的MBR 好了。。。

网友:
硬盘有坏道吧

网友:
用DiskGenius重建MBR试试,应该是MBR的问题。

网友:
分区问题,不要用PE里的PQ工具来分,这个工具很容易出这个问题的。

网友:
分析的有道理谢谢分享!!

网友:
把整个硬盘重新格式化分区再重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现在问题解决了.用DISGEN2010里的重写引导记录就行了.谢谢大家拉

网友:
看来论坛还是有高人啊

网友:
用DISKGEN重写主引导记录

网友:
MBR恢复下,试试

网友:
或者用pe中的 pttd分区医生试试

网友:
扫下硬盘看有没有坏蛋先,看情况分区,在做个系统。。。应该就OK了

网友:
硬盘有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需要激活
以前我们一些硬盘低格后,不能启动,重新激活系统盘就可以了

网友:
看得一头雾水,因为 我以系统一知半解的

网友:
磁盘分区表损坏,重新分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