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桥每种型号的区别

楼主(2011-05-25):
我没有钢网,不知道南北桥各种型号都要用那一种锡珠,有什么方法可以分区吗?

网友:
你在基地的淘宝上有成套钢网的说明,复制一下就可以存下来看了。

网友:
好的,上去看看.

网友:
修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兄弟给个连接吧.

网友:
区分就是首先估计用珠大小,再就是这桥的珠间距,就是珠与珠的距离,这两个参数。

网友:
你们都用 钢网值锡珠  我们还在 用尖镊子   一个一个锡珠的摆到位 真累人啊

网友:
汗 现在对都是买钢网的吧

网友:
先估计大少,修多了就能估对啦,用尖镊子   一个一个锡珠的摆到位,你那太原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