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这样呢?

楼主(2011-05-26):
我的卡达牌烙铁头坏了,可是换个新的还是不能用。各种连线都正常。

网友(点评):
扔了吧,几个钱的东西,何必如此纠结

网友:
是烙铁坏了?还是烙铁头不上锡?主要查下可控硅、集成电路、电位器。

网友:
估计是烙铁坏了。。。

网友:
我的也是卡达的,换了个手柄后好的了。不过现在不常用了,因为我感觉烙铁根本无法调温的。

网友:
谢谢,又换了一个25元的带线整套的,现在可以用了.不过楼上的现在用什么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