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旭日125暗屏

楼主(2011-05-26):
客户送来联想旭日125机器一台。测试故障现象为暗屏。
拆掉B壳。用一块好屏上去测试还是暗屏。说明故障非灯管故障。可能是高压问题。那就改个高压试试吧。通用高压是3针高压。
找到供电19V,接地后 接到原来高压的接口上。中间亮度控制直接从原来高压板的2个控制线并起来连过来。开机测试发现还是暗屏。
于是测原来高压板接口4个脚上的电压。供电19V正常,接地正常,中间2个控制信号线,一个0V,一个3.3V。原来2个线并起来,3.3v电压被另外一根线拉低了。所以高压板不工作。于是我去掉那个OV的控制线,只练一个3,3V的控制线。这次屏亮了。故障解决了。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又出现了。按开机键,屏就亮了(白屏)。信号不同步了。
为了省事就不去板子上找问题了。拆掉屏,找到屏线上供电的3.3V,直接从保险上飞了根线过来给高压的中间信号脚、OK。这次好了、屏亮了,信号也同步了。装机测试一会没问题。交给客户,收钱。

网友:
null

似乎步骤有点乱 确定不是灯管问题 就该区分高压板 主板还是屏线问题 然后对症下药

网友:
装机了么? 我手头有一被 拆很多元件的125A主板,求 主板实物图!!
拍下来发上,谢谢~~~

网友:
换掉一个逆变管。我一般是两个旭日125的坏高压 凑成一条

网友:
最简单也是最省事的方法,我也喜欢这样飞线

网友:
从楼主这得到一真理。。飞线也是要技术的,不是随便飞根线就成的

网友:
上次也遇到过神舟本本拿来的时候不显电压没出来,后来装了个保险电阻上去,亮了但是白屏那个电压也出来了,外接正常内接白屏,屏点过是好的,屏的电压有3.27V,阻值正常。

网友:
飞仙要注意屏幕防护啊     不要弄上了屏,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改高压板,换一个原装的省时,省力,又好看,那样不是更好。不比你改费多大时间呀。

网友:
这样改会在屏幕正常显示之前瞬间闪一下,这个有没有办法解决呢!这个大家注意没有?

网友:
高压也就几个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