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连续烧掉2个电池维修过程

楼主(2011-05-26):
客户送来A8J机器一台。故障现象有点特殊。单用电池,电源都可以开机。进系统也都正常。2者一起用的话就短路。可调电源电流跑到4A多。客户的电源经测试有输入无输出。电池损坏。用我们自己的电池尝试几次电池也坏了。
根据故障现象定位故障部位应该在充放电电路。拆开机器取出主板,加电测试。测得电池放电的那个MOS管。在插上电池跟不插电池的时候,G极控制持续低电平。该控制信号来自MAX8725充电管理芯片。MOS管为P沟道的。所以持续导通。19V电压直接加给电池。所以电池上去几次就挂了、
换掉MAX8725后,故障解决。另外这个芯片我换了4个才好。前3个上去都是不加电的。因为电源检测电路,电池检测电路都是由此芯片控制的。再看换的芯片次数可以知道这个芯片是比较爱坏的在A8J的板子上

网友:
难道你的料板都是8725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