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G主板,开机不显示,VGA口问题?????

楼主(2011-05-26):
865G主板,开机不显示已有开机声“滴”

VGA口被拔坏了,换了一个VGA接口 还是没显示。。。。。

量VGA口,123脚:R,G,B对地阻值39欧,,,

13,14脚对地400多欧,,,13脚无电压,14脚2.8V。

13,14脚直通北桥的..

不知道怎么去修这个口。

网友(点评):
半夜哦,还在搞主半哦?

网友(点评):
RGB阻值是不是有点低啊,我测这怎么都89啊,可能个别主板不一样把,你刷个BIOS试试把

网友:
测试一下第9脚有没有5V的电压!

网友:
看可有短线的  没的话 北桥坏了

网友:
13  14应该进与门在进桥吧! 你换个门电路看看

网友:
测试卡代码能跑完?上张独显看看先

网友:
还有12,15脚的系统管理总线是否正常,是读取外接显示器的一些参数的

网友:
12,15脚应该怎么测呀

网友:
大哥,能不能把问题说的清楚点啊。是VGA口不管用还 是主板滴下检测卡不跑马啊。

网友:
RGB的阻值好像有点小吧。CRT显示器一般60以上。主板跟液晶一般都在80以上。还有就是13.14脚正常来说都会有电压的,还有就是有些主板VGA与北桥之间有个74门电路,你看看有不有,有的话更换下看看,以上这些都是我积累的。
如果你手上有示波器的话最好看看有不有波形。

网友:
是74门坏了吧。。

网友:
74门换过了,

找了一片正常的板量了一下,13,14脚对地值偏小,正常要有700多以上,直接连北桥

的,。。。可能北桥有问题了?????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送修前是VGA口被暴力拔掉的,,,,怀疑是针短路烧坏某电路/北桥.

RGB三脚对地值一致,39区,应该没问题.

13,14脚没进门蕊片,直接过两个电阻进北桥.

网友:
如果实在不行,你就加装独立显卡解决。

网友:
怀疑VGA口的话,将VGA打阻值就可以确定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
学习中帮不上忙不好意思

网友:
你VGA口换过。。跑线路。。没断线。那就是北桥的问题了呗。。

网友:
有通过门电路一般,门芯片就是VGA旁边,
12。15脚怎么测。

网友:
1.2.3一般为75欧,13 14为行场信号。一般为般为380---800不等

网友:
确定是VGA口短路,造成北桥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