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cel 2003属性加密如何开启,

楼主(2011-05-26):
Excel 2003是在属性里面加密了  不是设置密码了这样的情况不知道大家遇见过没呢!请帮忙解决一下谢谢!我看了说的那些软件都是一些破解密码的软件  客户在属性里面加密后从新启动了 就不能打开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见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
下载分没意思;给米米实际点,我帮你解决!

网友:
楼主的属性加密应该是指XP系统的EFS加密吧,这个除用建立EXCEL文档本人的系统帐户登录打开外,其它的基本无解!

网友:
呵呵  实际要是呢! 现在不是微软推出了一款解EFS的一种软件的吗?已经解决了话了我一百多美元啊!
解开了但是恢复的不是百分之百  ,盗版的可是可以但是恢复率才达到百分之20%  正版的能恢复百分之60%左右基本是一样的

网友:
解了那个帐号的密码,用那个号打开文件再另存一份不就行了

网友:
这个不好破啊,之前有过一次,重做了系统后,怎么都整不开了,,,,,,,

网友:
你有没有彩虹表啊 暴力破解不就行啦

网友(2011-08-05):
貌似只能用原来那个帐号登录就解密··

网友:
文件里面有个权限控制,你先在做文档的电脑上把权限放开,然后在拷贝出来吧

网友:
看来这个分不好拿呀

网友(2011-10-28):
直接入侵客户的机子

网友:
原来的系统使用了NTFS下的文件夹和文件加密功能,如果加密密匙备份了的话,导入就可以使用了,很简单。。如果没有的话就麻烦了。。
将分区格式转换为NTFS格式,以Administrator身份登录,在文件夹选项中的“查看→高级设置”列表中将“使用简单文件共享”去掉,然后切换到“*.xls”打开它的属性窗口,在“安全”选项下可以看到其中没有允许访问的任何用户,单击“高级”按钮,进入高级设置界面。切换到“所有者”选项,在其中如果有你的用户列表,选择它,并选择界面下边的 “添加权限及对象的所有者”复选框,单击“(应用)”添加设置,此时你可以看到在“权限”选项卡中看到你的名字了,这样就可以访问该文件了。
2。建立XX帐户,并设置为管理员权限,用xx登陆,建立一个文件夹,在文件夹上点右键进属性-高级,在“加密内容以便保护数据”选项打上勾,然后把你的文件放进去,再选中刚才加密的文件夹,把加密属性去掉,看看能不能打开文件..
XX==随便点开一个.xls的文件属性,打开“高级” 在加密属性的”在“加密内容以便保护数据”选项被打了勾,再点详细信息出现加密详细信息对话框“可透明访问这个文件的用户,用户名和证书缩略图,用户名==XX。。XX就是这个用户名。。

如果不行的话就没办法了。。我碰到过一次,他密匙备份了。。导入密匙好了。。呵呵

网友(2013-01-11):
我郁闷了一晚上了!还是没解开

网友:
还有没有谁有破解软件的,可以拿出来分享一下吗?谢谢大侠们了

网友(2013-04-07):
那EFS加密听说过,具体怎么破解也没有谱。在PE下也没有权限访问EFS加密的东西。

网友:
这个只听说过,看来这100分是无法拿到了!

期待有大神能拿解决,也学点东西!

网友:
增知识了,有空要测试测试

网友(2013-05-12):
同求软件 不过话说回来 2003的意义不大了

网友(2013-12-15):
  这个没有试过,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