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这块电源板不启动是咋回事,是否需要与机器主板接通。

楼主(2011-05-26):
客户拿板来说是京瓷的一款机器上的,进了点水,仔细看了一下就是开关管处有水痕,清洁后检查发现一只电阻R006(470K)开路,别的没有损坏迹象,换掉R006后笔者在保险处串联一只一百瓦灯泡加电,检查开关管漏极300V正常,但两个整流输出端均无电压输出,不知是否需要联机才能工作,还是另有故障,机器上是不是有控制电源开启和关闭的保护开关?电源板上的一块小板有一只8脚DIP芯片,型号5515  1D08805,不知是做什么用的,小弟没修过这种板子,望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要有开启信号才能开启的,接控制板的接口处没有接线呀!!

网友:
多谢楼上师傅关照,说实话,就这块板来说,我还真不知那个接口是用来开启电源工作的,上面有大大小小好几个插座都不知是干什莫用的呵呵,我没有在板子上的任意接口接线,仅在300V整流的保险丝座上串接一个100W灯泡,希望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这类板子我处修得很少,整机的工作方法更是不知所以然,如果您对这类板子的维修驾轻就熟,我非常希望得到您的指点,当然如果您愿意的话。

网友:
这板子是用在什么东西 上的,工作原理要搞清楚先,不然无从下手,单单一块电源板,没法子修,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它是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
有机器好测试啊,没机器修好了你都没法测试,有些电源板不接主板不加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