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小黑块带三个脚的是什么??

楼主(2011-05-26):
在主板上有好多的小黑块带三个脚一上两下的。是不是大家说的芝麻管啊???他们统称为三级管还是分别三级管。。和别的还有MOS管,我还见了开机用的(作用相当于俩个二级管一正一反叫什么我忘了,长的一样,,),还有431,是不是还有别的长的一样的,作用不一样的,有料的兄弟们,赏俩枣尝尝呗

网友:
是芝麻管,其中三极管居多,也有MOS管比三极管少很多,也有二极管这个更少.二极管就是两个二极管同享上面哪一个脚,下面二个脚任中一个脚输入都可以..
三极管里还分结构,PNP结的还是NPN结的...MOS管就没啥好分的了...

网友(点评):
MOS管起码还分P沟N沟

网友:
有三极管有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和钳位二极管)。有精密稳压器431 432等,有MOS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大部分是三级管吧。只有一小部分是二级管吧。具体怎么区分能不能给大家发个图带说明啊。饼哥

网友:
那是双二极管啊 !

网友:
看型号区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差一点了。。饼老大,,怎么看型号区分啊,,我知道三极管用Q,二级管用D,但精密431也是用的Q吧,还有MOS,看什么型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测三只脚的电压、电阻,综合来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