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冠通945主板关不了机。

楼主(2011-05-26):
此板本来不跑吗。复位被io拉低。换了个io可以开机跑马正常。但是关不了机。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关机针电压5v正常、点关机屏幕是暗了。但是主板电压还在,风扇还在转,有时候关机变复位。偶尔有几次又可以关机。io换过。门电路换过。晶振换过。io75,72,71,7几个脚电压跳变正常。就最后76那个脚发出来拉低绿线电压不正常。但是io都换了2个了。是不是南桥问题

网友(点评):
去年曾发过类似的贴子,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点评):
我去年曾发过类似的贴子,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绿线是直接到io76脚的的。

网友:
是什么芯片组的啊,要是NVIDIA的关机是有一定时序的,要先关闭1.2V的总线电压,在关闭VCORE

网友(点评):
晕,你看清楚主题呀,别人不是说了,是945芯片组吗?

网友:
一句话,你换的IO可能还是有问题。看你说的样子好像对地短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I/O是参与触发和复位的吧要同型号代换的啊是不是型号不一样所以上去不行呢如果一样的话那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大他说的是945主板啊你是不是没看清楚呢945主板肯定就是英特尔的芯片组咯

网友:
回复 网友A:

76脚在没通电之前是一个五伏的电压的通电后电压就会被I/O接低所以就能触发了你查一下76脚到ATX电源的PS-ON脚的线路是否正常有的会经过三极管的那个三极管坏了也会造成不能关机的啊你可以测一下ATX电源的PS-ON脚的对地阻值就可以知道如果是900多欧那就是经营过三极管的如果是600多欧那就是直到到I/O的76脚的呵呵

网友:
是 不是电源有问题。。上次有个客户电源坏了也是这样子。。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经典问题   值得一学

网友:
电源一开始就换过了、

网友:
今天拿起来再研究一下。点关机。灯暗了一点。按下io灯亮起来。,取下io重新焊就行了、问题解决了。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