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板的CPU座子怎么拆?

楼主(2011-05-26):
AMD主板上的CPU座子怎么拆?上部BGA吹那些胶不会融化变形吗?
还是要在下部加热猛点,上面柔点?

网友:
直接拆可以的   最好把白色的盖子取掉  !

网友:
回复 网友A:

AMD的CPU座都是有引脚的换要用锡炉啊笨

网友:
CPU黑座子是耐高法温。

网友:
直接上bga到融化的时候取下来不就好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我怕不知道情况打座子搞坏,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明白了,我怕加焊时座子胶会融化

网友:
强烈要求用锡炉拆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座子是BGA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BGA的坐子暂时没有见过``!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牛B!我手上就有块精英 A780VM-M2 的是BGA的,可以的话我可以发个图给你看看

网友:
把上面的盖子取掉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好呀``我QQ:231657867

网友:
是穿孔的就直接锡炉。。不是就直接BGA。。。235度是烤不化座子的。。

网友:
没锡炉喔,锡炉什么价位?

网友:
最好用锡炉拆焊
不过目前为止我没见过AMD 座子坏的

网友:
原来是这样换底座的啊!又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