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台LG2234S液晶黑屏

楼主(2011-05-26):
LG2234S液晶显示器黑屏,通电时不见闪亮,灯管测试是正常的,5v/12v路供电正常,感觉是高压不启动,高压控制IC是MP1008ES,谁给提供检测方法参考,或提供一份电路资料?

网友:
直接换高压板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坏了

网友:
给你个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
MP1008ES这个不好找

网友:
这个是程序的问题,可以刷的,基地有程序。

网友:
个人感觉先换高压条让屏亮,新手。

网友:
先刷个程序看一下。此机通病

网友(2011-06-25):
高压板也可以测,那一定要下了

网友:
MP1008ES第四脚是高压保护,楼上可以试着接这脚对地短路,如果是保护引起的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