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36c ATI9700蓝屏问题

楼主(2011-05-26):
修了台SONY S36c是ATI9700显卡在进WINDOWS在过程。到滚动条过后就蓝屏一闪重启。如果不安装显卡驱动可以进入系统的。但是分辨率在最小8位就也可以就系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大家帮助分析下。个人以为是显卡准备加下
Windows

网友:
试试调下 硬盘AHPI 监容模式,

网友:
显卡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显卡下面的脚应该是有断线的。

网友:
显卡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