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sa1 M-6834 开机掉电,原装电源不触发

楼主(2011-05-26):
今天接了一台gateway,型号sa1 M-6834.
不触发,测测适配器吧,正常.
接可调电源,居然触发了...真是见鬼了.
不相信,又把适配器连回去,果然还是不触发.

okay,拆机,大概测了下用可调电源和原装适配器的区别,当用原装适配器的时候,隔离保护里面一个大的三极管电压过不去,
测了一下G级居然是19V...当然过不去,换回可调电源,G级5.多,居然一切正常。
不管了,先用可调电源修吧.测了一下3V 5V,正常,都有. 先触发一下. 看可调电源 到了1.1-1.2左右才掉电.
掉电后可以再触发...估计是还有电压没出来,先不管了..换了CPU IC 6260再说,还是一样.
okay,加焊 3V 5V ISL 6236,IO IT8512E.  还是一样.

看来不能偷懒了,慢慢量吧,上网找一下,天啊...居然没图.这次麻烦了.
包括一些ic的图都没有,这次真是没办法了.

同志们有什么想法思路请告诉一下小弟,感激不尽,急且在线等.

网友:
IC引脚定义,应该有吧

网友:
你没有换个适配器试试吗?是不是适配器有电压没有电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