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557

楼主(2011-05-26):
我朋友拿了台15寸明基的.有的时候可以正常用的,有的时候黑屏,电源指示灯绿色,屏一闪一闪,我把按键线拔了还是一样,是不是高压保护还是接触不好

网友:
电源问题或者驱动板问题

网友:
应该是高压变压器脱焊了.
下焊下看看.

网友:
如果电压正常,测试灯管划分故障范围。

网友:
老显示器换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