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45主板复位灯闪

楼主(2011-05-26):
联想945主板复位灯闪,用万用表测量复位针有3.3v到2v的跳变,其它电压正常,这是什么故障?

网友:
遇到七彩虹G31 G41两块都这样,还解决不了,

网友:
你能把问题说详细一点么  说的这么模糊   大家怎么帮你分析呢 !

网友:
和它相连的元器件是否正常.

网友:
有块精英的主板,也是这个症状,还没修好。

网友:
你试试把时钟芯片用烙铁汗一下,可能有虚汗

网友:
电压不定,应该查下这条线上的元件啊

网友:
问题已解决,再补充一下,时钟是正常的,诊断卡跑d0,我也一直在查南桥的复位,及相连的电路,都没问题,仔细想,复位灯闪,应该不会是短路,最大的可能电容不良引起,可是测了好久,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就要放弃的时候,竟然发现这块板,被人换过一个电解电容,在北桥供电附近,用洗板水洗干净发现,有断线。是cpu和北桥之间的,补好,上电ok。无语。。。。。

网友:
换个IO试一下。

网友:
我要是遇到这个故障  查供电都正常就换I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