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恢复用那种软件比较好

楼主(2011-05-26):
   我想学习一下恢复数据,看一下有很多,真的不知那个好用,请教了

网友:
winhex.这个你能搞懂就可以了当然了有条件你可以搞效率源和PC3000(正版)

网友:
那个软件好贵啊

网友:
PC3000过时了。很多硬盘不支持。用过盗版的。花几百块买的硬件,不是很好用。还有春华一套也不太好用老破坏硬盘,没修好更坏了连硬盘都抓不到了。目前还没发现更换的。。

网友:
期待新产品啊

网友:
做数据恢复不是单一就能搞定的,要根据数据故障现象来判别及分析  最好软件及硬件相结合使用
软件用winhex及r-studio相结合做数据还是较交理想的
硬件PC3K对老硬盘修复固件和de也是比较理想的
另外楼主有条件备用希捷效率源或WD效率源
如果想开店的话这些工具是必备的

网友:
谢谢大家了,都这么热心!感激!

网友:
WinHex16.0,这个还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