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台式机有可调电源吗

楼主(2011-05-26):
请问维修台式机有可调电源吗?有的话用什么牌子的好些?

网友:
正准备研究自己做一个台机用的可调电源!恼火的是做出来,那个电源很牛X大!
冒事基地有个同行,改过一个带电流电压显示的台机维修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没有吧不过可调电源可以用电击法可以测主板哪个部分短路了

网友:
这样也行么?做好了买我一个啊

网友:
不知道用3个可调电源可以 吗?3.3V的1个 5V的一个 12V 的一个

网友:
可调电源的目地是什么,能告诉一下用法吗?

网友:
同志们,能不能自己拿ATX电源改造一个吗,搞一个可以调电压的变压器,给ATX电源调一下电压,不就行了吗,可是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啊,谁有办法做一个样品 啊

网友:
我改过一个修台板的电源
很简单
就是将直流电流表串入ATX电源的输出回路中

网友:
原来还有这回事,好样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