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问题

楼主(2011-05-26):
alc268 和alc269 通用吗

网友(点评):
不可以用的别浪费力气

网友:
如果没有他人成功代换的例子,只能自己试过才知道,然后告诉大家。

网友:
不可以通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大有,ALC269的PDF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大有,ALC269的PDF吗?GOOGLE没找到。。。

网友:
换了不就知道了吗,,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C:

百度里是搜不到的,住能到该机子的图纸里去找。

网友:
回复 网友D:

百度竟然找到了,不过不能下载,没财富,在线看也好,谢了

网友:
声卡可以换上试试,一般不会出现问题的。笔记本就不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楼主,我手里正好有268  269   ,我告诉你,不通用,外型都不一样,接口定义也不一样

网友:
好了,不能通用,我买了个269 谢谢了

网友:
最好不要采用不一样的料,烧了就是一大片的

网友:
最好是找到PDF看一下,这鬼声卡烦的很,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