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有滚动的波纹

楼主(2011-05-26):
今天来了一台液晶显示器画面显示有波纹.原来认为是电源板的问题,把电容全部换掉后还是原来的样子.换上通用的高压板后恢复正常了,原来是高压电路的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换VGA线了呢或是驱动板的问题很少是电源板问题更加不可能是高压板问题我无语了

网友:
我换上高压板后就好了.你说的这些 我没有换件前都试过了,谢谢了.

网友:
液晶也就那么点东西嘛

网友:
一般我就先VGA线,然后屏线,

网友:
是不是 像水波一样的呀?原来是高压问题?

网友:
是 什么状态的图形样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