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上不了网站的怪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1-05-26):
今天帮客户上门修电脑,客户反应自己按360提示升级了最新版Flash Player后,造成优酷(www.youku.com)及淘宝的宝贝页面进不去,而其它网站都能正常打开。试着卸载Flash Player后重装,故障依旧;接着怀疑系统被修改了,干脆重装系统,装完后故障还是依旧;又用另一台笔记本接上网络,也是打不开这几个网站,其它网站正常。到现在可以断定系统应该没问题了,难道是路由问题?但是其它网站又都能正常打开的。异或是电信线路问题?百思不得其解!现在就差换路由器跟猫了。回到家试了下这几个网站都能正常打开的。有人碰到过这个问题不?大家帮判断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终于把问题解决了,是客户路由器(D-Link DI-534M)的问题,将客户电脑网线直接接猫上拨号上网能正常访问所有网站,怀疑路由器设置有问题,更新路由器固件后故障依旧,更换TP-LINK路由器一只后使用正常。

网友:
DNS没问题吧!

网友:
两台电脑都感染了病毒 ~你重装完的那台电脑其它盘里肯定还有木马或病毒 你装完系统没有及时装上杀毒软件打开其它盘就又感染了,建议这种问题是把硬盘有用的资料都拷贝出来重新分区 !问题解决!!!

网友:
赞同三楼   本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就是分区重新装系统解决的

网友:
就是,这种现象出现也比较多,我以前升级某个软件后,QQ空间也不能显示,没办法也只好重新来过了

网友:
不是电脑病毒问题,让客户将笔记本拿到店里,所有网站都能正常打开!

网友:
坐等。求解

网友:
检查一下路由器,是不是禁止了这几个网站

网友:
那就是路由器或猫有问题了,比如工作时间长了,设备部稳定了等。你先换个试一下吧。

解决后望分享一下。

网友:
我想好端端的谁去路由器设置这两个网站禁止访问呢??有点奇怪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还没碰到过这种故障呢,与LZ一起求高手指导

网友:
碰到这种问题的确是很纠结。

网友:
终于把问题解决了,是客户路由器(D-Link DI-534M)的问题,将客户电脑网线直接接猫上拨号上网能正常访问所有网站,怀疑路由器设置有问题,更新路由器固件后故障依旧,更换TP-LINK路由器一只后使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