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要插屏才能认显卡吗??

楼主(2011-05-26):
我还是个新手,有T40的理论,没啥实践,昨天拿到一块板,T42的  独显,开机久了就花屏,显卡虚焊,加焊了,没插屏,触发,电流就到内存那里不动了,以为是加焊显卡时吧里面的珠连在一起了,取掉重做,好了后还是没插屏,电流还是跑到内存那个位置就上不去了,我纠结了,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插上屏,触发,嘿,电流起来了,屏亮 了,想问下,T42独显必须插屏才能认显卡么?

网友:
看一下代码过了没有。

网友:
应该和屏没关系,确定是没过内存?没上屏电流会小很多,好好测测在交工吧。

网友:
看来开始是我水了,应该量下屏供电

网友:
楼下正解,哪里有不接屏,不认显卡的道理。。。

网友:
就是,要是不插屏不认显卡那外接不是死了吗,它由主板发供电信号给屏,没屏信号还在那里呗。。那有那么邪呼。。

网友:
安全芯片不插,或松掉了,就会不过内存 ,你可能 忘记插了把

网友:
这样的机子是有的,我在HP遇到过好几个,但在IBM 的机子上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目前还没有碰上不接屏过不到显卡的

网友:
IBM的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