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星,短接不转

楼主(2011-05-26):
一个世纪之星电源PS-5V有,,SB5V也就是有的      就是短接绿线没有反应,TL494第四脚有5V
,,我换了一个TL494还是不行,只有把四脚接到TL494四脚,用怪招好了          就是没有真正意义上解决,,,,你们觉得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那就查339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的帖子中说"只有把四脚接到TL494四脚,用怪招好了 " ,请问“把四脚接到TL494四脚”是什么意思?望告知。谢谢。

网友(点评):
是呀我也没看懂。求解……

网友:
查绿线到4脚之间的线路,,

网友:
短接时4脚有高电压,很明显是保护嘛,查查393及附近电路,找出保护的原因

网友:
绿线没被拉低当然不启动了啦

网友:
把四脚接到TL494四脚”是什么意思?
这句我也没看明白

网友:
吸收,好,我看还是长时间潜水好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