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2j 要按esc出来引导菜单选择后才能引导

楼主(2011-05-26):
拆到硬盘后光驱引导正常
coms 也放了电
硬盘引导都要按esc弹出引导选项菜单选择后才能引导 或者按F2进下bios后退出才能引导,是硬盘问题的话具体是哪的问题,怎么维修
硬盘
iOS

网友:
把硬盘该成第一启动就好了

网友:
改了,还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
硬盘能引到启动吗?

网友:
你刷一下BIOS吧

网友:
恢复下M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