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联想 LXH-GJ17L3 黑屏 高手跳过

楼主(2011-05-26):
故障:用30秒后自动黑屏,指示灯为绿色。
型号:联想 LXH-GJ17L3  外置电源12V
维修:根据故障现象看,是背光没有工作,也就是灯管没有被点亮,可能是灯管坏,或高压板坏,通常高压板坏的机会要大和多,拆机, 此机是外置电源做的比较薄,直奔主题,查看高压板的供电管,一看有C5706  有一组已经穿了,另一组完好,直接用C5707换上,好了。装机。

网友:
这种有5707的板 你换了5707后不加焊高压包我相信很快返修回来了

网友:
我个人认为:直接改换上一个高压板.一年内无返修问.少赚点,多口德.

网友:
C5706的C极接高压包的脚很容易虚焊而导致烧C5706...我遇到很多个都是此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多维修者说换什么5705 06 07什么的,都只是....没到半个月就拿回来返修了!还真不如直接改高压条!@

网友:
我看见高压条坏的基本都直接加根高压条上去,显示器这地方返修率太了,省这十几块钱容易把名声做烂~。。不值

网友:
一个星期后客户打电话说,显示器差一个颜色,我一看是屏有坚条,以前有一台19的联想故障一样,换了一根屏搞定,这次不行了,用它的屏在17的显示器上点一样的,用它的板子点其它17的屏正常。确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我同意楼主 能修就修减少维修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