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S 奇怪故障

楼主(2011-05-26):
开机可以听到声音,但是屏不显示,非暗屏,外接也不亮。重做显卡故障依旧。
暗屏
显卡

网友:
应该是北桥原因 我曾经碰到过

网友:
北桥虚焊,也会出现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吧

网友:
北桥 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楼主加焊北桥好了吗?分享一下

网友:
先别慌动北桥吧
测测LCD接口,看上屏的信号,电压。正常不

网友:
楼主应该说下什么芯片组的,INTEL的显卡坏的多。NV的北桥坏的多。还有就是ASUS的带显卡板的花屏可以肯定是显卡问题,黑屏要考虑北桥

网友:
像这样的故障我在A8J的机子上都换过显卡了,还依旧啊,就是没有刷BIOS试试。

网友:
加焊北桥后故障还是没有变,换了一个ASUS的显卡板,不过不是这个型号,还是不亮,把这个机器的显卡板换到好机上,也不亮,不知道是显卡板不通用还是别的地方还有问题?

网友:
是INTEL的机器

网友:
ASUS的显卡板要一样的才能有显示的

网友:
刷BIOS有意义吗?

网友:
这个机器的北桥也很爱出问题 楼主可以加焊下

网友:
有声音说明开机了,可能没抓到显卡啊,看电流啊

网友:
孤帆远影
的帖子
人家外接都不亮哦 超版

网友:
加焊下北桥!

网友:
不要忽略了显卡插槽哦,

网友:
显卡板问题。。要换相同的型号的显卡。

网友:
北桥坏,较多些

网友:
按理说系统已经过说明主要的总线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CPU到北桥到南桥都没有问题,要仔细查查显卡的相关条件或者更换一个显卡再试试吧

网友:
搞不明白,等着学习一下

网友:
先测一下显卡供电正常不??这机器好像不安装显卡也有开机声音

网友:
做显卡 不知道做的成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