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公司用无线怎么样?

楼主(2011-05-26):
用的是300M,TP-link的无线路由器,usb的水星150M的无线网卡。
公司7台电脑用无线,大家说,这样怎么样?
有什么办法优化无线,不会出现老掉线。
有什么好的无线方案?
小公司一定要布有线吗?

网友:
一个是网速怎样。一个布有线网速稳定。

网友:
主要考虑的是距离及障碍问题,小公司空间应该不大,估计还好

网友:
距离远的装蹭网卡,信号不错

网友:
这样就够了,要是有传真打印的话,搞个台式机拉根网线呗

网友:
距离及障碍
如果都在一个空间里工作的话好多了 多穿几堵墙就不行了

网友:
无线的对人体不好,还容易被蹭网,还是布线的好些

网友:
看多大的公司了,如果只有10台以下的电脑,还是在一到2个房间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300M够用了,应该是老板不想有太多的线吧,麻烦

网友:
同一间就无线。不同间就有线。

网友:
水星的无线有点差,还是用TP-Link的PCI的无线网卡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