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风扇调速

楼主(2011-05-26):
看图说话,博世风枪尸体

网友A:
原理图,实物和电路有区别,因为马达低频产生噪音问题,所以把场管换成了P沟,电机和场管位置对调了

网友(点评):
没看到手动控制部分?如何手动调整风速?

网友(点评):
P1往右滑电机升速,P1往左滑电机降速。

网友:
高人呀!来收藏下。

网友:
楼主功底厚真正技术

网友:
我们的8205,都可以调节转速的啊
你的是什么?风筒?

网友:
这个图纸都找的到 厉害

网友:
看来楼主是个牛人呀!!

网友:
看了看 觉得还可以   好用不?

网友:
大哥没必要这么麻烦,利用三级管调节电流原理。直接用一个大功率三级管和可调电阻就可以调速
我还专门做过实验比较效果有何不同  。                      有人说楼主的是数字控制的,以为有个555芯片就是 数字控制的,我真的无话可说啦,呵呵。不过在电阻和电机的转速的线性关系上确实不同的。

网友(点评):
你这是模拟控制的,楼主的是数字控制的。有什么不同,你是懂的。

网友:
果然是牛人,楼主高人!

网友:
楼上你的方案我也想到过.另外你的图可以加多一个电阻

不过最终没有做出来,我个人比较喜欢用场管

网友:
我是在旧电视机上找了个大功率三极管,直接就连成了,没啥技术含量呀。呵呵。我觉得任何一个设计一定要简单实用,以人为本嘛。

网友(点评):
你这还不是最简单的,直接用个大功率电位器跟电机串联上同样可调速岂不更省事儿!而现在是放在风枪里的,要求体积小啊。

网友:
回复:苹果大帝  没看到手动控制部分?如何手动调整风速?

电路图上的可调电阻
实物图上也有

看贴请仔细

网友:
其实是简单的  只要你动手 照电路图搬 都可以。

网友B:
楼主位的图是PWM调速的,效率远远高于三极管控制调速的电路。

Q1工作于开关模式,Q1本身产生的压降很小,基本没什么功耗。
而三极管则不同,如果是半速工作,则三极管的功耗和电机是各分一半。

网友:
严重同意18楼的说法。。

网友:
楼主采用了常见的时基电路“555”作的调速装置很是新颖,有时间做个试试。其实有很多采用可控硅的调速电路,做成后效果不够理想。

网友:
电阻调速确实是电机拖动的一个重要方法,虽然简单但是体积太大而且成本也很高了。大功率三级管就真的很大吗。也就和大母手指甲一样大的。关于效率也是无关紧要的,要不为啥要大功率的三级管哪。用555时基电路其本质是把可变电阻对电容充放电的时间长短的关系,转化为方波,从而转化为对场管的电流的控制,来控制风扇。在可控精度,及线性关系上并无太大的提高相反增加了较多的环节。如果真的需要对小小的直流电机作精确的控制,那就是微电脑负反馈的闭环控制系统了,这是有现成的电路的,根本不需要我们去研究。我觉得大家讨论一下真的很好,跟各位学了很多的知识,希望能继续学习

网友:
楼上的兄弟,这个博世的电机,12V电压下电流0.64A,功率P=UI=7.68W

按我喜好的风量是9V,电流是0.45左右,大概是4.05W,用这个电路场效应管已经热得很利害,你可以看到洞洞板后面有大面积焊锡用来帮助散热,加上风筒的风量用来保证长时间的稳定工作.
楼上某兄弟说得不错,这个是PWM输出的方波,只不过频率极低,所以才在电机上面加了一个在电容,用以滤波.
如果单纯用电阻和三极管,发热量可想而知.
而这个电路带动的是感性负载,工作会非常不稳定,这是开关器件控制感性负载特有的缺点,所以会有反峰二极管.反峰电压在示波器上测量高达38V左右.

欢迎继续讨论,共同进步

网友(点评):
哥妹,所以用大功率三极管,一般都在30W以上的。

网友:
多谢月老前辈加点,真意想不到爱死你了

PS:21楼的兄弟,我还有一点要特别说明的.我这个风筒是用在自制BGA机器上面的.核心电源用了线性变压器,因为我不喜欢开关电源的故障率高.
这个电源输出3.3V,5V和12V,低压的两路都是开关器件8050SD和LM2596S-3.3,但是12V的一路因为只用来控制固态继电器和二个风扇(当初设计是二温区机器)所以只用了两个7812并联提供稳定最大2A电流(散热片面积巨大),但是后来升级到了三温区,和设计了两个12CM的横流风扇,三温区更是用涡轮风扇,所以7812吃不消了,现在上部加温风筒的升级,如果调速电路消耗太大的电流/功率,对整机稳定性危害很大. 我手头上虽然有全新的LM2596S-ADJ,可以提供单体3A最大电流,但是这样的DIY会浪费我工作时间,近段时间工程太多,所以才DIY了这样一个PWM风扇调速
这几天的调试下来,7812的工作状态还算理想,不准备下手电源部份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小风扇其实现在最常用的调速方法,是线性负反馈调压调速的方法,它兼顾了成本,控制精度,和稳定性的调速方法。就像楼主所说的,如果用555的开关方式调节,无论是开关元件的反向高压,电机噪声都是问题,何况楼主用的是完全开环的调速方法,是不是,有空加个朋友,私下聊聊,多学习学习,这样讨论有些麻烦的

网友:
楼主的功底是多么的深厚 佩服

网友:
高人啊。。。自己回去试试

网友:
呵呵,都是高人呀

网友C:
建议在楼主这个电路的D2阴极和电位器P1之间串接一个33K可调电阻,这样可以调节可调电阻适应不同电机,再就是不至于把风扇电机完全关闭导致风枪迅速全红烧毁。不对之处敬请指点。

网友:
楼主的理论和技术确实很强   长见识了 以后多像你们学习

网友:
这个好,收藏了!

网友:
楼主能否上点文字解说一下,很多菜鸟看了只有头晕的份儿啊。

网友(点评):
是啊,,新手看不大明白

网友:
看来我还要加倍努力啊 像LZ学习啊

网友(2015-06-27):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实物和电路有区别,因为马达低频产生噪音问题,所以把场管换成了P沟,电机和场管位置对调了

这位兄弟说得对,可调电阻往左边滑动的话,P1两端阻值应该会变小,即555延时芯片 输出脚相连Q1 P 沟道导通强度也会增加,相反往右边滑动的话,P1两端阻值就会变大,即这时候 Q1 P沟道导通强度也会降低,这里图纸中Q1 MOS管应该换成电流大小控制大功率三极管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位的图是PWM调速的,效率远远高于三极管控制调速的电路。

Q1工作于开关模式,Q1本身产生的压降很小 ...

Q1本身产生压降小,应该是本身工作在饱和导通状态,这里三极管本身功耗与电机转速有关系,当电机转速越高,三极管本身导通就会越高,即功耗也会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在楼主这个电路的D2阴极和电位器P1之间串接一个33K可调电阻,这样可以调节可调电阻适应不同电机,再就 ...

感觉没有必要,当电机关闭时候,这里P1接触点的阻值应该是处于最小状态,这里串接33K可调电阻只会让流过电机本身正负两端电流值减小,即本身转速达不到正常要求。

网友:
这样做是不是简单一些?

网友:
对不起,我真心没看明白!这个是风枪里面的?

网友:
楼主你这电位器用500K的?

网友:
楼上的各位高人,小弟有一个请求麻烦各位了,我现在想使用一个小马达12V的实现像风枪那样控制转速,我现在手里有一个热风枪的控制风扇转速的旋转钮,和一个12V马达,现在确一个图纸,我手里NE555也有几个,求图纸,不管数字的还是模拟电路都可以,我看了上面的那些有点不懂,小弟急需请教可留下QQ我会找你们的,电话也可以

网友(2015-07-28):
在某个地方再加一个热敏电阻,岂不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