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居然短路了,引起CPU供电短路。

楼主(2011-05-26):
   昨天修到一块845主板,具体型号记不清了。
   现象:点开关诊断卡灯闪一下保护了,拔掉CPU四PIN插头能正常上电。
   明显是CPU供电电路的问题,于是把上打了四PIN12V对地阻值几百欧正常,VCORE也正常,各组上下管也正常,仔细看发现有两个电解电容有轻微鼓包,换之故障依旧,之后就量啊量。。。突然量到CPU旁边电解电容有一个完全为0,短路了,而其它的有三十欧,怎么回事,有一个短,另一个不短,后来才知道虽然离得很近,但是一个为VCORE滤波电容,短路的为四PIN插头12V滤波电容,这时再打四PIN插头也短路了,郁闷哦,前面明明量有几百欧不短的啊,这时把所有上下管一起拆掉,还有主控IC和辅助IC一起拆掉不是短路,郁闷,该拆的都拆了,实在没招,就把12V滤波电感取掉,神奇了,量四PIN插头还是短,后极不短了,于是找了下插头出来的滤波贴片电容,只有一个拆掉心想就不短了,超郁闷,还是短,难道板层短路了?不甘心,再用万用表找找还有没有12V连接的滤波电容,除了那个贴片电容前面取掉的,唯一又找到了一个470UF/10V的电解电容,心想电电容不会短路才对啊,至少没遇到过,但是实在没招,就适一下吧,取下这电容后,不短了,把前面取掉的东西通通装上能正常触发了,但还是没跑CPU,还要再修修。
   发这贴只是觉得太神了,电解电容都会短路的,害我拆了一大堆东西,可是刚开始不短的只是保护,我想可能那时已经软击穿了吧,各位同行朋友有遇到吗

网友:
是不是你没仔细量啊    量错了

网友:
暂时没有遇到过,没有你运气好!

网友:
没遇见都是其他件短了 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取下来我还特意量了一下,真的短路了,为零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解电容短路,引起供CPU电短路那是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