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NFORCE6M-A V:3.0英伟达单桥

楼主(2011-05-26):
精英主板NFORCE6M-A V:3.0英伟达单桥 跑50 C1 C3 25 一直重 跑 独产显卡的!
显卡

网友:
这样的主板出现故障的很多啊。你再仔细看看,然后从供电/时钟/复位杳起了。好多都是桥或座的问题啊

网友:
换个IO不行的话 我觉得是桥虚了

网友:
一般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