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0 打印机,打印内容可以抹掉。。。。

楼主(2011-05-26):
刚接到一台hp5200的打印机,打印出来的内容用手就可以抹掉,摸下加热组件没有热量,怀疑会不会是灯管问题,还没开机查过,不知道有没有那位同仁碰到过类似问题,分享一下成果。。。
打印机

网友:
打开来看过了,发现定影膜上卷了3层纸

网友:
纠正下, 5200 没有灯管。是瓷片

网友:
必须纠正下
HP5200的加热部分不是灯管方式的,是陶瓷片加热
如你所说
膜的表面覆盖了3层纸,那就是问题的所在
我建议不要想着吧纸取下来了。直接换根膜,效果会更好

网友:
是定影组件出问题了 定影组件分上辊和下辊 上辊加温 下辊加压 下辊很少坏 你检查下上辊把里面的保险有没有烧坏吧

网友:
看一看分离爪是不是完整

网友(2011-06-29):
没发热。字就贴不上去的。一般是陶瓷片的问题

网友:
热敏电阻检查一下

网友:
很显然是定影组件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