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天逸F41A 电池换芯后没输出

楼主(2011-05-26):
联想 天逸F41A 电池换芯后没输出

很少换电芯,这次帮朋友搞搞。拆开后发现中间两节电池储电不好,打算换掉,直接剪下来后把新的电芯换上后发现没电输出。后来想起前辈所说的ROM保护了,但我在板子上看不到有ROM芯片。请教大家帮帮我。指点一下现在怎处理。

网友:
你也太强了,电池芯也能换

网友:
很正常啊,很多人都这样换的,有什么奇怪的,上次换了一个HP的没事,这次不巧遇上了传说中的保护

网友:
识别出来不是原装,是保护了吧

网友:
就是不清楚呀,所以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请指点一下吧。急啊。

网友:
顶起再问,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

网友:
要解锁,程序锁死了~

网友:
看芯片组和啦!找到类似24系列的8脚存储器,编程器读出芯片内容!找到解锁位,(每款电池都不一样的)改后重写到rom里!就行了!

网友(点评):
兄台可以详细讲一下吗?具体怎么来。

网友:
哈哈,换电芯一定要带电换  一旦断电就会保护的 ,还需要专业的程序来解,

网友(点评):
兄台请问用什么程序来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台可以详细指点一下吗?

网友:
大家看看Battery EPROM 二进制文件D:\Battery\P53_255.bmp

网友:
没传上,从来一次D:\11.jpG

网友:
LS兄台,你发的图片还是看不到呀。可否再传一次。

网友:
电池可能需要重新学习

网友:
刚再三查看,发现贴在两个8脚MOS管A2721之间的一个“NEC SEFUSE D6X温度保险丝 ”烧断,但这个温度保险难找得到,淘宝上没有,只找到一些代理商。

网友:
短接就可以了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尝试短接了,但还是没电压输出,不知还会烧那些件呢?

网友:
锁了   没设备解不了的

网友:
没换过电芯。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这位兄台,我在这块板子上没找到ROM芯片,应该不会锁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