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500-AM2主板,求教了[已修好]

楼主(2011-05-26):
朋友送来时说是显卡不过了,发现显卡上面有两只电容爆了,换后开机有显卡显示和主板信号显示,刚进系统时,显示屏就不显示了,但绿灯正常的亮。加焊二合一桥也不行,换好的显卡故障依旧。请教高手这是什么故障??一下步怎么维修??先多谢了。
显卡

网友:
先顶下 我这里还有块了 开机进系统 3分钟左右就黑屏 键盘大小写灯 可以切换 没思路了

网友:
显卡插槽上的各供电 时钟 复位正常吗?特别是在黑屏之后

网友:
这故障刷BIOS能好吗??供电 时钟 复位正常

网友:
降频试试?也有可能是BIOS

网友:
先确定是显卡还是板的问题。

网友:
就是板子的问题,显卡也代换过了,呵呵

网友:
你是不是分辨率的问题呀,有时候有些小问题是很容易被忽视的。

网友:
应该不是 分辨率了把 不知 LZ的显示器 代换过吗 ?

网友:
分辨率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我试了几个显示器都不行呀??大家还有什么高招吗??

网友:
进PE把显卡驱动下了,就进去了,再装上驱动就好了,晕。多谢楼上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