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1-05-26):
一台山寨现代19寸液晶 !机子指示灯红灯闪烁!打开电源测电源板5V和12V不稳定在+- 2左右跳变,可听见很轻哒哒声音!换全部电容、光耦、431、K2645后依旧故障!上面有个6脚电源管理芯片853e38    想换个这个芯片试试! 不知道有什么可以代换(淘宝论坛里搜索东欧没有找到相关的介绍和商品)

网友:
这个管理芯片的供电脚电容你换过没有?六脚的芯片,还真没有见过呢,呵呵,不过这现象看起来不像是它坏,是供电不稳定,如果它的周围有电容,先换一个试试!!

网友(点评):
很多PWM-IC本身不良,就会造成输出不稳定,比6841 比如EA1530都有碰到过,还有三星的DM0565R

网友:
没有注意老师什么时候换头像了?现在研究显示器啊?

网友:
有一块电源一体板,上面6脚贴片,G3824。1脚接地。2脚光耦。外围有几个贴片三极管。

网友:
这个应该是后级的大二级管短路形成的

网友:
先检查外围元件如果没问题  直接改个万能电源板。

网友:
周围元件看似没有多少,画个电路图  ,看哪种芯片相近代换一下

网友:
这种电源CI好像杂牌液晶用得多

网友:
最好画个简图看看。在那个部位一般应是误差放大之类的三极管组合。

网友:
楼主最好是画个电路出来,不然很难哦~!
电源起振了只是电压不稳,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断开负载,
换供电的电容,还有一个贴片的二极管试试吧祝你好运~!

网友:
6脚电源芯片用的很少啊。

网友:
我原来也碰到过。不知道芯片的真正型号。也买不到。最后换电源板。你的板应该是芯片坏了。

网友:
估计是这个

网友:
无边版能不能给个正面图?这个板好像修过,现像也和你一样,当时搞好了,现在记忆力下降,看看正面能不能找点思绪.

网友:
查一下开关管源极到地之间有一个电阻和一个稳压二极管并联,二极管击穿会造成输出不稳,带不起负载。

网友:
后级高压板短路 先断掉后级 然后再测前级正常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