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220开机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1-05-26):
nc6220开机时亮时不亮,亮机时可以正常用,不亮时测量内存没1.8v供电,不亮时芯片开启信号正常3.3v  其他电压正常包括cpu供电也正常,内存控制芯片,上下mos管,滤波电容都换过试了 还是原问题 求知道的朋友给个思路   谢谢

网友:
这个首先要确定是不是后即的问题,如果是这一块的问题,才好找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主要查些什么呢  他只给内存供电   内存也换过了

网友(点评):
北桥也要用吧

网友:
亮的时候量下上管,就追内存的1。8V好了

网友:
EN信号继然都来的话,就查外围元件啊,升压电容C773 D506,还有PWM周围的电阻电容等,反馈取样电阻等等这类的!PWM IC的工作条件,这种故障只有代换才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C773 D506 换过试了还是原问题   这种故障好像是短路保护     不知道什么元器件坏了会时保护时不保护的

网友:
内存槽呢?短路保护,那就是输出部分了,!另外看内存供电都给哪些元件供电呢!

网友:
我修过和你相同的机器和故障,并且已修好并发表案例,请进论坛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修好了 滤波电容坏了  你的案例给个链接啊看看

网友:
看来滤波电容引起的故障还挺多的

网友:
你的这个滤波电容是不是距离桥比较近,温度过高引起电容工作不稳定

网友:
是的  给北桥供电的1.8v滤波电容   在图纸上好像是c222   黄色的 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