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快到了。送个实例祝大家节日快乐!--续集

楼主(2011-05-26):
6.1快到了。送个实例祝大家节日快乐!》续集
首先要感谢朋友们的关注!
主板型号:某品牌机主板,INEL芯片组。(无图纸
故障现象:全版无复位。
首先检查南桥的供电时钟都没有问题,接着我就沿着PCIA15脚开始跑线。
复位到达一个三极管,由132门电路控制,门电路12脚相连进南桥去了,可以判定这就是南桥发出的复位信号了。

132是一个与非门输入都为高电平才能出来低电平。在实际电路中12脚是输入,3是输出,而12脚是相连后进入南桥了。有两种可能要么南桥没有发出复位信号,要么门电路坏了逻辑关系错误。割掉1 2脚进来的线,发现南桥没有发出PCIRST#,决定再次仔细测量南桥发出复位前的所有条件(拆桥跑线)。

取下桥后,找到了VRMPWRGO PWROK
因为这些信号不确定是从哪里来的,就反向开始跑线。

真费眼睛终于所有信号全部跑了出来,开始上BGA把桥做上。装好后开始测量所跑到的信号,结果全部正常CPUPWRGD都出来了就是没出复位。傻了,桥坏了?
为了发这篇贴豁出去了,找个块相同芯片组的好板,把桥对换掉了,(这下应该没问题了吧!)
上电测试还是没有复位。而找来的板子还是正常跑码。哎~~~~~~实在是不想弄了。
事隔一天,又再一次确定了一下南桥发出复位的条件,还是正常,就是不出复位。无语了!
火了开始逐个芯片更换,网卡拆了IO换了。时钟芯片换了,故障依旧。真想直接把板砸了!
休息了一会,捋了捋头绪,还是再次确认南桥条件。
就在我测量南桥发出复位的条件:PWROK的电压时,偶然发现万用表的值在3.163.19之间跳动

灵感来了,打开示波器,测量南桥发出复位的条件:PWROK,居然有波形!我X终于找到问题了!

元凶居然是个三极管,我还测了这么多遍!!!

这次绝对是碰巧啊!看来我学的理论是没有错的,还有示波器真的很有用。
再次叮嘱维修的朋友们,维修时一定要仔细,仔细,再仔细啊!
故障修复了!!!今个真高兴啊!!!

总结,就是因为南桥收到PWROK不稳定,所以它只发出CPUPWRGD而不出PCIRST#。真难找啊。没有示波器,这个板就废了。。。。

多多指教小弟 -2 什么什么,我TMD可怜的南桥啊

网友(点评):
六一是儿童节,又不是我们的节日。快乐不起来

网友(点评):
不错,这个案例告诉我们,碰到疑难了一定要用上示波器。。。。哈哈。。大家六一快乐。。。。

网友:
哈哈沙发我坐了。
这个板真是辛苦你了。在我位置上修了2天啊。不容易。呵呵
这个也第一次见到的故障。什么都查过了。就是不出复位,想死的心都有了。哈哈
看来以后一定要养成习惯多用波测信号。

网友:
看的也很纠结。。。。

枯木道长 -4
奋斗小青年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点评):
灌水可要扣分的。

网友(点评):
搞什么啊,看完了说下感受也扣分。。。。什么世道。。。。

网友:
高手,bga都用上了,有空我也弄个好版子把信号的波形打一边

网友(点评):
你不是在基地学习主板?

网友(点评):
道长他回家了 在山东

网友:
我以前在工厂做DVB时也遇到过一个内似的鼓掌,高频头的所有条件满足,但就是收不到信号。加工厂的修理修了3天也没搞定,高频头都换了5个,中间换了3个人修,都没修出来。后来拿到我们公司来给我(因这个板的硬件是我做的),我这人除了打阻值外不管测什么都喜欢用示波器,不喜欢用万用表。结果我一打电压,原来给高频头供电3.3V的1117输出电压就和楼住打的波形差不多,只不过是在3.3V的直流基础上跌加了一个和楼住差不多的波形,只是幅度没那么大而已。于是果断换掉1117,在试OK

网友(点评):
习惯很重要

网友(点评):
问题是工厂维修员经常10多个人共用一台示波器,能人手一台,那只能是工程师了.

网友(点评):
不错,学习了...这毛病确实不好查...

网友(点评):
DVB是卫星接收设备?

网友:
听说楼主很疯狂,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PWROK到SB的电路图上来,5楼给你做产生这个波形的原理分析就更精彩了!

网友(点评):
我也想问这个,老哥说了就借个贴好了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如果没有示波器的话,真的不好查啊!!

网友:
修得这么精彩,我也想要BGA。那个贵呀。

网友:
修的过程我算是看在眼里了。哈哈真辛苦!

网友(点评):
从前面的测到后面的修没有多余的动作吗?老师

网友:
比数字示波器看的清楚多了

网友:
哈,真执着。不过搞维修的都要有这么一股劲,这样技术才能不断提高。赞一个!

网友:
哈哈  修的很费力啊,像我们这没示波器 BGA的 只能干瞪眼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维修过程很艰辛,顶起楼主

网友:
主要是这个PWROK有3.1v电压了。这个万用表响应速度不够,如果是指针表就可以修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饼大,那个三极管不良导致的吗?
这里没示波器,如果这板到我手上修不出来。
耐心不够,看来以后还是要把心安下来静静的想想了。

网友:
辛苦楼主了,学习了,收藏一下

jian9369 -4 灌水扣分。
奋斗小青年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月饼 -4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楼主修的肯定楼,我看的都累了,精神可嘉啊。能不能再画个图让我这样的菜鸟看的更明白一些啊。

网友(点评):
你不是菜鸟。连鸟也不是。哈哈哈

网友(点评):
连鸟都不是? 哈哈哈,饼哥真幽默!

网友(点评):
太打击了吧

网友:
不怕功夫深,

奋斗小青年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点评):
兄弟,别灌水了。

网友:
话说我跟疯狂至尊是一期的,实地和远程区别啊。

网友:
看到饼哥的技术如此精湛,我也好想到基地去学习笔记本维修了,
怎么基地也使用这种BGA呀,我听说基地用的是xxxxxx的呢,

基地用自己的BGA不行吗。迅维牌CF360

网友:
这故障终于给你找到了,换了这个,还有可能不行哦。因为我修过这种板,最少是,50片,你装系统看看,会经常自动重启的。现在你开起来了。并不代表你修好了。问题还在后面。

网友:
          这线路跑的就如你的名字!疯狂!!!!

奋斗小青年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你还是为了这骗文章而努力,如果是我早不会去修这板子了,看样子是478的板子。

网友:
修好后的感觉就是爽。哈哈哈我代表疯狂至尊说的。他可真修了2天。桥做了好几次。哈哈

网友(点评):
饼大,辛苦了。那个板子找到问题了。

网友:
饼哥都这么纠结,那新手们不根本没机会吗?

网友:
N久前水王星哥说过修到一个这样的笔记本主板是 CPU供电的EN信号有跳变引起复位闪,在这里又发现 一个 真是辛苦你们了。从饼哥的结论中得出修板一定要理论好,熟悉使用各种维修工具进行检修。饼哥名师又出高徒咯。

网友(点评):
示波器是王道~

网友:
在复位之前的信号都还好找一点,关键问题是在复位 都正常了之后不跑马的问题难修,,

网友:
我修过一块V星的865GV的坏板来修修内存,网卡坏了南桥挂了,换了南桥后能跑码但是PCI AGP IDE哪些全部没有复位,对着图纸来看来测,咋测都是复位出来了,就是没有到PCI哪些地方,后来跑线路跑出来是PCB烧断了!我飞线后主板正常了!那个板害我修了五天啊!

网友(点评):
可以打值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这种精神非常值得我们这种新手学习

网友:
修这种东东,涉及到时序问题,不要示波器真的很难

网友:
呵呵,三极管是干什么的?pg线路上的?我曾经修到一个不定时重新启动的V星,搞到最后是tmcpu en信号上的三极管的问题。。。拆掉就ok了。。但是电压是正常的,电压也不跳动。。。

网友:
这两天修到几个inter775 的有CPUPWRGD但全板无复位的,最后都放弃了。你又去基地了呀,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南桥没换啊?

网友:
唉!!没有“波波”看着眼气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近感冒咳得快找不着北了,不敢进BGA房.

网友:
楼主有这样的理论,学了多长时间啊,佩服了,一个月能达到这种地步非一般人了,看了实例真震惊,修的有鼻子有眼的,准备,准备,去实地。。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他不是1个人。呵呵实话实说。是16期远程,然后3月来实地学了回去后这次再来玩的。

网友:
打开示波器,测量南桥发出复位的条件:PWROK,居然有波形!我X终于找到问题了!
我是新手啊,想学习下正常应该怎么样啊

网友(点评):
正常当然是没波形

网友(点评):
正常的波形应该是直流稳定的3.3V 不应该会出现锯齿波

网友:
饼哥都说你要加油了我来帮你顶上一次 助你早日置顶

网友:
看了一集和二集 ,总结了一下:穷人没法修这板!

网友(点评):
呵呵一集谁都可以修。2集确实不好修

网友:
其实这示波器就是个好东西啊。

昨天我修个液晶,客户反映冷天不好开,要10分钟才能开,热天没事,结果昨晚就彻底完蛋了。
液晶用的外接适配器,用可调电源测试也不行,指示灯狂闪。

拆机测驱动板几个供电,在最爱出问题的1.8V供电上测得事1.74V左右,感觉有点异常,
用示波器打,发现有杂波。
这个1.8V是3.3V经过一小芝麻管再经过一个二极管得到,直接去掉这两个件,用个1117-1.8取代。OK~~

网友:
看了维修过程都头大,这样的板要真让我摊上,直接当尸体丢了。我还要加把劲啊!!!

网友:
实在是不错,这么隐蔽的故障都这么执着的搞定了,佩服

网友:
哈哈,终于用了示波器了。是不是从波形就能看出来,哪个小管子不正常呀。

网友(点评):
是的。波形不对。应该一条直线

网友:
一直崇拜饼哥

网友(点评):
哦买嘎的~

网友:
楼主太疯狂了,向你致敬

网友:
前几天修一台本子 时上电时不上电..不上电时按了开关电流从0.01升到0.03...问题也是一个小芝麻三极管(NPN管)的问题引起的,在仔细测量的时候发现按下开关后B极电位从高到低电位正常,C极接地.而E极在B极电位至低时却没有瞬间至高.万能表 表现为从0.8V持续升高到12V.这里E极接了一个上拉电阻.电阻别一头是12V..更换此管后,问题解决.用表测按下开关瞬间到达12V...这个问题也是我运气好,看到了表的上升过程,要不然问题有够难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饼哥,请问一下,要交多少钱才可以再玩一次。

网友(点评):
开酒厂的都到这里来哦,还什么打工不如开旧厂

网友:
复位到达一个三极管,由132的门电路控制,门电路1,2脚相连进南桥去了,可以判定这就是南桥发出的复位信号了,决定再次仔细测量南桥发出复位前的所有条件(拆桥跑线)。
这个决定确实是有些急了...

此板是比较有意思...如果是我,也没想到用示波器...电压不稳确实是不会注意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月饼  此二字 会变色? 哈哈...一会白一会红的.

网友(点评):
大胸部MM说的有道理咯。顶

网友(点评):
我听坛友的意见已经涂红了啊。呵呵

网友:
你下面那个广告也太厉害哦

网友:
这个酒厂广告是 百度搞的。

网友:
我要去基地买个烙铁

网友(点评):
论坛顶上有商城,点进去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又来了,你还来不?

网友:
疯狂至尊是16期的,我17期的,没时间和精力去参加实地,遗憾

网友(点评):
他是师兄了。不过还是天天挨骂。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饼哥,LZ修这块的时候,PWR—OK信号是不是到SB的啊?

网友:
这个东西实在是太费劲了,按现在的维修价格  这样的问题基本上就按挂桥 费掉了,实在没有时间一天只研究这一个板,不过这样还是非常练技术的

网友:
看了此例,很佩服师傅的执着,顶礼膜拜一下先。。。。。但同时有些郁闷,那得要多好的万用表和示波器,我们这里也是用的模拟示波器,但买来几天就不好用了 ,现在只能用点波,有时还乱跳,恨不一脚揣一边去。

网友:
回复 网友E:

示波器是贵重物品了。哈哈还是建议用数字的,比如基地的安泰信。用着放心啊。坏了有保修!

网友:
晕死!楼主,你怎么又回去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