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亮了一下就不再亮

楼主(2011-05-26):
显卡亮了一下就不再亮,每次重启都是,加焊过之后依旧,怎么回事啊??

网友:
先测下供电有没有正常吧,什么都不测过就问,有点那个...

网友:
供电测量过啊

网友:
换个数模转换门看看!

网友:
我都显卡也是和你一样 第一次加汗 OK了 第2次就不显示了
估计是要换显卡了

网友:
估计是有内部短路了

网友:
我也有块这样的显卡,看机的时候正常,然后进系统的地方就黑屏死机(非屏幕分辨率设置问题,是直接死机),进PE没问题,GHOST系统后,进系统进度条的地方死机,还没到安装驱动的地方。打显卡两面的AD阻值正常。不知何解

网友(点评):
这种通常是GPU问题或空焊

网友:
不亮的时候测GPU和显存供电,时钟。正常的话打AD线阻值。再换电解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AD线阻值正常,不能说明GPU没有虚焊吗?

网友:
怎么按回复出来那么多,要被  扣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估计GPU挂了

网友:
我曾经也遇到过几块,有时有时不亮,加焊了,还是不行,后来发现后边的排容歪了,从焊那个电容,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