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ES10不开机

楼主(2011-05-26):
各位多多指教,该机掉进过水里,烤干了。开机,绿灯亮,随后“叮咚”一声,但没有任何反应,绿灯也马上灭了,不知从何下手?谢谢!

网友:
按回放建有没有反应啊

网友:
按回放键,绿灯亮,有一些声音,但屏幕没有反应,声音结束后,绿灯闪三下

网友:
进的是海水还是淡水?
进水多长时间?你是用什么做的脱水处理?
表面有没有明显腐蚀现象?

网友:
淡水,进水后立马断电,拆开壳后在阳光下晒了一天,表面没有腐蚀现象

网友:
最好用无水酒精进行脱水。
而且我们在实际操作中,进水机是不保修的

网友:
查开机电流塞·- -,一般电路保护·你查查保险··有没有坏的···或者 主板的主控芯片虚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