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26):
时跑马时不跑 插上诊断卡有时复位灯还会亮

网友:
这又是个迷糊的贴子,就一句话。能说明什么?能代表什么?叫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
检查一下主板上的各个供电 时钟 复位 也可以刷下BIOS 你这样的问题 也只能这样答你了

网友:
想帮也帮不了。

网友:
敬业电脑
的帖子
不迷糊 就是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能开

网友:
没钱不行
的帖子
帮帮忙嘛 就是时能触发时不能 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到底是,??
1: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触发?
2:有时能跑码有时不能跑码?

网友:
提供的线索太迷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