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狂的宏基

楼主(2011-05-26):
接了一台宏基4720的机器  显卡花屏  。加焊OK   可以使用 进系统ok  测试2天 。
今天一开机器 到LOGOO画面就掉电。 裸板也是一样   大家给点意见  支持下。。。。。。。。。。。。。。。。。。。。。
显卡也换了  。一样。。。。。。。。。。。。。。。。。。。。。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先检测一下温度是否正常吧

网友:
到LOGOO画面 就掉电  有3秒吧 散热  不会有问题

网友:
散热没处理好吧,前天搞一个东芝的也一样装上去掉电原来是散热片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现在怎么样啊

网友:
不是散热的问题   毛病还是一样

网友:
散热 有问题否 ?  掉电  看是电压引起
的。 么?

网友:
单桥出问题了。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好了求LZ告知下

网友:
楼主 好了  给我们说说具体的问题

网友:
前些天我给一台DV6000清灰也是这个情况,清好了开机3秒掉电。
LZ你可以这样尝试一下,多开几次,看看后面几次是不是一按就关机的,如果是那就说明是温度保护了,应该就是散热没做好或是温控坏了

网友:
还是重新做个显卡,加焊的不稳定。

网友:
掉电不该去重换显卡。这样会扩大故障。可能是做显卡的时候把其它的搞虚焊了。建议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

网友:
楼主修好了通知一下

网友:
我有台宏基的,用适配器可以,电池不行,最开始是不亮,加焊显卡的。。。。
有台东芝A200的,开机不显,换掉5个330的电容后,进入系统后死机,用电池就可以,郁闷死我了。。。

网友:
已经发现在问题   是南桥发烫照成的温控保护  。南桥已经换了  。问题一样  纠结。。。。。。。。。。。。。。。。。。。。。。。。。。。。。。。。

网友:
是不是显卡坏了,刚看到楼主的回复以为修复了,南桥本来就是发热啊

网友(点评):
它说是南桥发烫,不是发热。发烫就不正常了,可能缺电压。

网友:
不是显卡   冷却一会 就可以进系统了

网友:
CPU没坏吧?

网友:
cpu 没坏 我换过cpu了

网友:
那样的话 就看看修修温控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