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5570缺色,但外接颜色正常

楼主(2011-05-26):
acer5570内屏缺色差蓝色,但外接颜色正常,初步判断屏应该没问题,可能是显卡的问题,显卡是7300GT,
显卡

网友:
这种显卡换吧。

网友:
7300GT的显卡换吧

网友:
先看一下屏线,打一下对地阻值。在干显卡

网友:
查屏线路有问题没,然后就是显卡

网友:
加旱没有啊?最好是换屏试试,不要走冤枉路

网友:
支持先打线屏线阻值!

网友:
显卡故障吧,,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一下信号 看看 是不是却一组

网友:
7300坏得多,当然也不排除其他可能。

网友:
最终确定是屏坏,不知坏屏上的主芯片能不能好

网友:
有点像屏线的问题吧

网友:
拿给专门修屏的修啊

网友:
7300的显卡是逃避不了的

网友:
换屏主芯片后OK显示正常

网友:
7300显卡坏得比较多

网友:
看来还是不能全是经验主义啊,最后是屏主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