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T(板载的CPU)的3/5V芯片关键信号通哪里

楼主(2011-05-26):
如图,此板的3/5V芯片进水了,第23PIN和第16PIN焊盘也掉了。图中和电容连了一条线的是第16PIN,现在想要知道第23PIN通到哪个元件?因为一直找不到点位图。此机是板载的AMD CPU,AMD南北桥,ATI显卡。

网友(点评):
去找个图纸看看吧

网友:
芯片型号?

网友:
华硕的机型有点位图才行,图纸也不行,因为华硕主板上面的几乎所有元件都不标示符号的。

网友:
23pin是POWER GOOD 。此待机芯片和RT8205是一样的。楼主可以找个PDF看一下,至于图纸,现在还没有放出来。